[求助] ICC布局布线后导入calibre后LVS过不了

楼主(2021-01-20):
ICC中的LVS可以通过但吐出的网表和GDS导入calibre后LVS过不了,有没有大佬帮帮忙呀?嘤嘤嘤,卡在这好久了。。。

网友A:
数模混合还是纯数字的啊?你virtuoso的symbol的pin的顺序和数字的cdl网表顺序是不是需要看看啊

网友B:
你是不是少打pin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模混合还是纯数字的啊?你virtuoso的symbol的pin的顺序和数字的cdl网表顺序是不是需要看看啊   ...

纯数字的。同样的流程做了个简单的不带时钟的3-8译码器LVS是可以过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纯数字的。同样的流程做了个简单的不带时钟的3-8译码器LVS是可以过的。

感谢您的回复,virtuoso的symbol的pin的顺序不是做后仿的时候才需要看吗?这个会影响LVS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少打pin腳?

感谢您的回复。
pin脚?您说的是输入输出的port吗?都是在ICC的时候打上的,不知道为啥GDS中的是136个port,cdl中就是137个了。。

网友C:
这个是net  没有连接好, 有open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net  没有连接好, 有open

但是ICC阶段检查LVS是没有错误的,这些open也不能在virtuoso里面修吧,不知道是ICC哪里出了差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ICC阶段检查LVS是没有错误的,这些open也不能在virtuoso里面修吧,不知道是ICC哪里出了差错
...

试试 calibre lvs rule里面的大小写设置

网友D:
这么明显的错误,都看不出来该怎么处理么?!

网友:
感觉是layout 缺少port,你先修port,然后再去看net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明显的错误,都看不出来该怎么处理么?!

看不出来呢 请您指教

网友:
试试大小写设置

网友:
drc过了没 看看有没有可能是drc引起的

网友:
建议做一下hierarchy, 一版能过一版不能过,暂时先排除rule 设置,剩下就怀疑会不会少打了一个port label;或者hierarchy结构等导致错误。另外楼主也可以看下ERC等soft check,有时候会有意外发现

网友:
修天线的时候加了diode,网表导出的时候没加进去,重导一下网表就是了。或者不改网表,在版图里把diode单元里的mark层去掉,lvs不认做器件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