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人求助:画版图时如何区分MOS管的源极和漏极

楼主(2021-01-20):
新人刚入门本版图求助:画版图时如何区分MOS管的源极和漏极,是否可以设置显示。或者能否设置在原理图中选定MOS管的漏极时,版图中的漏极会高亮。

网友:
一般不用区分,两边都可以当源漏

网友:
如果是对称结构 是不用区分的

网友A:
一般来说,design rule文件中会在前面简介中提到“Allows symmetrical design of NMOS  and PMOS devices”,是可以不用区分S/D。只有在ESD单元或者高压非对称MOS管中才区分。一般ESD结构的MOS管的漏端画的比较宽,接PAD;非对称MOS管的漏端有类似HPSD的高压特殊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design rule文件中会在前面简介中提到“Allows symmetrical design of NMOS  and PMOS devices” ...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

网友:
Low volt 没差  ..

高压有些有 ASYM  SYM

网友:
接电源的是源端啊,不过一般管子版图上画不区分源漏,可互换

网友:
版图源漏结构一样的,除了layout xl会给你擅自定下来

网友B:
一般不区分,自己定义就好,layout xl 就会显示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不区分,自己定义就好,layout xl 就会显示定义

如何自己定义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自己定义呢

随意定义一个端口为漏端,另外一个就是源端

网友:
一般不用区分,接入信号后会根据信号的高低和npmos类型形成导电,ESD和非对称器件需要特别区分参考设计规则。

网友:
你需要先了解结构,因为源漏的话都是相同浓度的掺杂构成的,也就是说两者从结构上而言完全相同,即任何一端都可以是源,任何一端都可以是漏。(以上只适用于BCD工艺低压MOS)

网友(2021-03-03):
引用 楼主:
如何自己定义呢

你想哪边是源哪边就是,除了xl会给你定义

网友(2022-03-28):
引用 网友B:
一般不区分,自己定义就好,layout xl 就会显示定义

那请问一下梳状排列的区分漏和源吗?谢谢!

网友:
版图上不区分s和d端,随便哪个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