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DRC中 NW.S.3__NW.S.4:SUGGESTED 这个错误必须要修改吗

楼主(2021-01-20):
请问DRC中 NW.S.3__NW.S.4:SUGGESTED 这个错误必须要修改吗?如何修改呢?

我是大部分P管的N阱接VDD 有一个P管的N阱接管子的源极 是会产生这样子的错误嘛?

如下所示
NW.S.3__NW.S.4:SUGGESTED { @ A more conservative way to check NW.S.3, NW.S.4 with
                          @ varied operating voltages determination of nwels.
  NW1V = NWEL OUTSIDE OD2
  NW2V = NWEL NOT OUTSIDE OD2
  NW1Vc = STAMP NW1V BY NWi
  NW2Vc = STAMP NW2V BY NWi
  EXT NW1Vc NW2Vc < NW_S_3 ABUT < 90 > 0 NOT CONNECTED SINGULAR REGION
  NW2V_NODAL = STAMP NW2V BY NWi
  EXT NW2V_NODAL < NW_S_4 ABUT < 90 NOT CONNECTED SINGULAR REGION
}

网友A:
LVS能过吗?贴个图吧

网友B:
这个啊,写的是SUGGESTED,意思就是工厂建议规则,也就是说可以不管
但是制片出来良率低了工厂就会用这个堵你,说你没听这个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LVS能过吗?贴个图吧

感谢老哥的回答 我查看完工艺规则文件后 发现要求不同电位的两个N阱之间的间距大于1um就可以了 也不知道为啥报错不提醒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啊,写的是SUGGESTED,意思就是工厂建议规则,也就是说可以不管
但是制片出来良率低了工厂就会用这个堵 ...

感谢老哥的回答 我查看完工艺规则文件后 发现要求不同电位的两个N阱之间的间距大于1um就可以了 也不知道为啥报错不提醒一下

网友(2022-07-11):
GF的,我今天也遇到了,ε=(´ο`*)))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