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欠压保护,迟滞比较器

楼主(2021-01-20):
大神们,有个问题,我在做个欠压保护(比较两端口的电压是否大于3V)DC扫描可以满足指标,但是瞬态方波,作为基准输入的信号就变形了,怎么调还是一样(但是高频情况可以满足,波形都不变,低频下几百K就不行了)

网友:
基准电压没有驱动能力

楼主:
那大哥,怎么弄加大驱动啊?我这个含有高压管,将管子给大吗?我又要控制电流不能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