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功率管短路关闭过程中烧坏问题

楼主(2021-01-20):
求助:load switch负载为电阻丝,测试短路启动性能时,每次触发保护关闭MOS管过程中管子会烧掉,         开盖去层发现是NMOS管自身源漏极处烧坏。原理及测试结果如下图:

绿色为流过电阻的电流,黄色为电池电压,蓝色NMOS源端电压

网友A:
这种hard short的电路应该有特殊处理,出发保护以后不能关断太快,否则会有很大的电压spike,导致管子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hard short的电路应该有特殊处理,出发保护以后不能关断太快,否则会有很大的电压spike,导致管子损坏 ...

如果关断太慢的话,中间一段时间管子处于饱和区,电流会超级大,应该也会导致管子烧掉吧

网友A:
这个关断时间应该是几百纳秒级别的,不会太久,不至于烧坏

网友:
MOS 一般的BREAKDOWN 都说OFF  , off breakdown
但是 有 ON breakdown .

  可能是 turn ON  mos 跨压太高了.
一般都不会写, 一般都认为MOS ON 跨压会低..但是实际看应用.

网友B:
這種電壓設置可能只有flash承受的了,
nmos越小直接燒壞很正常,
DGSB幾乎全部都是高電壓高電流,
反而比較想問為什麼不是用pmos管?

网友B:
管子導通後,四處都是高電流,一定容易燒壞吧?
反而比較好奇怎不用p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关断时间应该是几百纳秒级别的,不会太久,不至于烧坏

现在大约是1us关断,会烧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種電壓設置可能只有flash承受的了,
nmos越小直接燒壞很正常,
DGSB幾乎全部都是高電壓高電流,

PMOS面积要大很多,常规应用时电阻负载是欧姆级的,电流不会很大,触发短路保护才会烧片

网友C:
MOS的电流都变大后,时间都超过10us了,芯片也没有将MOS管段保护;
你的短路保护电路是什么结构啊?保护电路反应太慢了?
另外,MOS管多大,能否抗住持续10us 2~10A的大电流?扛不住就想办法快速关断MOS管;
第三点,需要确认MOS管关断时是否会因为寄生电感导致drain和gate出现高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MOS的电流都变大后,时间都超过10us了,芯片也没有将MOS管段保护;
你的短路保护电路是什么结构啊?保护电 ...

电流保护的阈值5A左右,电流第一次下降就是因为触发保护了,在关管子,不过关的过程中烧掉了,所以后面电流又变大了

网友D:
2楼说的有可能,看波形电流达到5A触发保护关断的速度很快,导致VBAT电压超过5V,考虑寄生电感的影响,NMOS漏端实际电压可能更大; 在testbench里面加上寄生仿真复现,看看电压尖峰有多大

网友:
在testbench里面加上寄生仿真,看看电压尖峰的程度

网友E:
MOS管是关掉了,大电流没有泄漏同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2楼说的有可能,看波形电流达到5A触发保护关断的速度很快,导致VBAT电压超过5V,考虑寄生电感的影响,NMOS ...

仿真时加了bonding线寄生电容电感,VBAT上电压跳动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MOS管是关掉了,大电流没有泄漏同路

那关掉之后电流最终流去哪儿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关掉之后电流最终流去哪儿了呢?

这就是你设计时要考虑的啊,NMOS没有大电流泄露通路,但是PMOS有,你可以想一想。

网友:
引用 楼主:
仿真时加了bonding线寄生电容电感,VBAT上电压跳动很小

手算了下,如果寄生电感10nH,按照1us 5A电流下降速度,电压尖峰的确很小,只有50mV

网友:
版图上输出管nmos附近有没有大面积的p管呢?有没有可能是latchup触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管子導通後,四處都是高電流,一定容易燒壞吧?
反而比較好奇怎不用pmos管? ...

PMOS面积是NMOS的2.5倍。

网友:
我的功率开关也碰到类似问题,各家烧毁电压有些差异。不知道是电路问题还是工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