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可批次做 spice import 吗

楼主(2021-01-20):
CADENCE Virtuoso   IC514  可批次做  import 吗?

换process 换不同 Standard cell ,   以前一个 cell verilog  import,  但 standard cell 很多.  有办法批次做吗

更正

是要把 standard cell 建一个  schematic + symbol   电晶体管 cell library ,    每个standard cell 一个 , 100 个 cell 須做 100次

网友:
是不是可以都导入一个 verilog 文件里, 然后可以一次导入

楼主:
更正  是要把 standard cell 建一个  schematic + symbol   电晶体管 cell library ,
每个standard cell 一个 , 100 个 cell 須做 100次  , 最後verilog import 可看 mos circuit .   whole chip 仿真要跑 working curr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