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5端口的transformer在HFSS中仿真如何设置端口呢?

楼主(2021-01-20):
这是一个螺旋电感,port1.2是primary,port3.4是secondary,secondary有一个抽头。请问在Hfss中仿模型的时候怎么设置port呢?需要每个端口都加一个激励还是每对端口加一个激励呢?两种情况仿真的结果差太大。。

楼主:
额。。是transformer  不是 inductor

网友A:
最好是transformer周围有面地,port参考到面地上,打5个por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transformer周围有面地,port参考到面地上,打5个port

网友B(2024-04-14):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transformer周围有面地,port参考到面地上,打5个port

如果我要在ADS里测Q和L, 怎么办 (求大佬帮忙,新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我要在ADS里测Q和L, 怎么办 (求大佬帮忙,新手不懂)

单端电感的话一端接Port,一端接地,Q=imag(z11)/real(z11) L=imag(z11)/2/pi/freq

差分电感两个端口接Port两端,公式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