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smic0.18直接从外部进时钟可以用多高频率?

楼主(2021-01-21):
如题,如果不用pll,直接外面时钟进来,能用一百多兆不?另外这种情况该选择哪种io pad 呢?感谢大佬回复

网友:
外部驱动能力足够强,几百兆也没问题,这个和工作电压相关。IO pad能有啥影响?电容差别不大啊。

网友A:
数字IO,主要是里面的levelshift转不了这么高频率,100MHz估计勉强能转,做个仿真试一下,可能all corner转不了
如果要转更高频的,要接个模拟IO,加大驱动,灌进去在里面用电路接收了转到数字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IO,主要是里面的levelshift转不了这么高频率,100MHz估计勉强能转,做个仿真试一下,可能all corner转 ...

您好,还想咨询您下做仿真应该做哪种仿真呢?用IO库做门级仿真还是做模拟方面的仿真呢?

网友(2021-04-15):
just simulation the circuit

网友:
一般是晶振进去,那个晶振IO有范围的。
如果直接方波灌进去,那么基本不太可能超过200M,当然也要看IO 电压。
当初的SDRAM接口就是3.3V LVTTL,速度到166M就到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