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寄生参数提取

楼主(2021-01-21):
导入寄生参数文件的时候出现这个错误,请教各位老哥!

网友:
找到RCX文件 按照提示修改就可以了

网友A:
找到calibre.rcxr的5581行,将这一行的include相对路径修改为完整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calibre.rcxr的5581行,将这一行的include相对路径修改为完整路径

你好,5581的内容为ENDIF,请问如何查找并添加正确的路径呢?

网友A:
根据你的提示,5581行应该是include ./DFM/dfm_device,
搜一下这行在哪,把相对路径改成绝对路径试试看

网友(2021-04-05):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的提示,5581行应该是include ./DFM/dfm_device,
搜一下这行在哪,把相对路径改成绝对路径试试看 ...

请问大佬修改xrc规则文件提示无法保存是为什么呢,该如何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