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微带线设计

楼主(2021-01-21):
请问用cadence软件可以设计微带线嘛?有没有大佬指导指导?

网友A:
微带线还是要用EM工具设计,HFSS,ADS,EMX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带线还是要用EM工具设计,HFSS,ADS,EMX等等

请问设计为带线需要工艺库信息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设计为带线需要工艺库信息嘛

不需要pdk,但需要知道金属层的高度、厚度以及介质层介电常数等信息

楼主:
好的,多谢哈

网友B:
做芯片内部终端匹配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芯片内部终端匹配用吗

做射频前端时用来阻抗匹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