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 pdk工艺问题

楼主(2021-01-21):
TSMC工艺中nch_mac : core volt standard VT NMOS
和nch_18_mac : 1.8v nominal VT  NMOS
都有什么不同,做一般设计应该使用哪个?请指教!

楼主:
目前要求使用1.8v io做设计

网友:
nch_mac標準電壓是多少呢?
如果不是1.8V,這樣特性應該差很多

网友(2023-07-26):
nch_mac的工作电压是多少啊

网友(2023-11-05):
Same question.
What is the working voltage of nch_mac?

网友:
What is the working voltage of nch_mac?

网友:
mac是core管  工作电压是0.7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