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 2010 可用的 License (.lic)

楼主(2021-01-21):
求助 HSPICE 2010 可用的 License (.lic) 感谢各位的帮忙......... 感激不尽

网友A:
这个需要mac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mac地址。

了解,感謝您

网友(2021-03-13):
PACKAGE EFA_Synopsys_HSPICE snpslmd 2007.9 90D0F0314ADF388A338A COMPONENTS="hspice_gui hspice \
   encrypt hspicewin hsptest vlsi500 vlsi2000 gemini_hspice metawaveswin metawaves avanwaves \
   avanwaveswin hspice_cosim scratch hspicerf hspice_rf hspice_adv hspice_rf_char hspicext \
   hspicecmirt hspicecmidev hspice-XO hspice3des metaencrypt3des hspiceva Cosmos_scope" ck=201
FEATURE EFA_Synopsys_HSPICE snpslmd 2007.9 31-dec-2020 uncounted AD47C1C891DA5D596A45 \
   VENDOR_STRING=^1Platform:ALL+S HOSTID=INTERNET=*.*.*.* SUPERSEDE ISSUER="Team EFA 2007" \
   ISSUED=24-Sep-2007 ck=212 SN=SL:2100-0:100000:0 START=24-sep-2007

FEATURE spice_explorer sandwork 50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HOSTID=ANY ISSUER=LONG NOT
ICE="NOT FOR SALE" SIGN=F96685AE01828A9A
FEATURE sx_wva sandwork 50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HOSTID=ANY ISSUER=LONG NOTICE="NOT
FOR SALE" SIGN=8F462114C30EEAB4
FEATURE sx_chip sandwork 50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HOSTID=ANY ISSUER=LONG NOTICE="NO
T FOR SALE" SIGN=A5E4E1D21CCC8300
FEATURE sx_cdslink sandwork 50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HOSTID=ANY ISSUER=LONG NOTICE=
"NOT FOR SALE" SIGN=95E66AE09328E320
FEATURE sx_drc sandwork 5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HOSTID=ANY ISSUER=LONG NOTICE="Not f
or sale" SIGN=15E08AAC1D786536
FEATURE sx_daiclink sandwork 5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HOSTID=ANY ISSUER=LONG NOTICE="
Not for sale" SIGN=F5B80B2A1B50E056

SERVER elena ANY 27000
DAEMON sandwork sandwork
FEATURE spice_explorer sandwork 2010.12 01-dec-2010 uncounted 0D025F6BD0D4BFCB7197 HOSTID=ANY \
SIGN=DA8EAEBE90322F34
FEATURE sx_cdslink sandwork 2010.12 01-dec-2010 uncounted ED225FABDEECB988AC17 HOSTID=ANY \
SIGN=2D1A420C42B89818
FEATURE sx_chip sandwork 2010.12 01-dec-2010 uncounted ADC2CF6BC783E3D0F10C HOSTID=ANY \
SIGN=E2864CDA64EA383A
FEATURE sx_daiclink sandwork 2010.12 01-dec-2010 uncounted FD821FFBAA4DA443D920 HOSTID=ANY \
SIGN=95A44F82B1FC792C
FEATURE sx_drc sandwork 2010.12 01-dec-2010 uncounted 0DF24F5B026CF1CEEDF4 HOSTID=ANY \
SIGN=438A4F6CEAE41058
FEATURE sx_wva sandwork 2010.12 01-dec-2010 uncounted 1D12FF8B0450D1BDEFF2 HOSTID=ANY \
SIGN=F868E802B16CC48C

//////////////////////////////
上半部分内容复制,丢到一个叫license.dat的文件里面去,设置LM_LICENSE_FILE 的path 到这个文件(不是到这个文件的目录)启动前注意改时间到2021年之前,,,,,目前网上似乎没有更新的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