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输入MUX尺寸问题

楼主(2021-01-21):
求问各位大佬们:
      ADC输入多路选择器(MUX)的晶体管尺寸是越大越好吗? 针对采传感器信号和采正弦信号有不同的考虑吗?(Sigma-Delta,不考虑boost情况下)

网友A:
噪声,建立精度都要考虑,AC应用还要关注开关非线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噪声,建立精度都要考虑,AC应用还要关注开关非线性

大佬 如果是通道选择的MUX 不做时钟控制 转换时开关状态恒定的MUX呢?

网友B:
传感器: 一般偏DC;正弦信号的话,ac 信号,bw 由系统决定;不管哪种,太大的mux , parasitics 大,clk feedthru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感器: 一般偏DC;正弦信号的话,ac 信号,bw 由系统决定;不管哪种,太大的mux , parasitics 大,clk fe ...

这样的呢 MUX尺寸大 ADC采样开关尺寸大小一般 时钟对MUX会有影响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的呢 MUX尺寸大 ADC采样开关尺寸大小一般 时钟对MUX会有影响吗?

左右两个clk 还是有charge sharing 吧 你是bottome plate sampling 应该没关系 ,differential 的话应该效果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右两个clk 还是有charge sharing 吧 你是bottome plate sampling 应该没关系 ,differential 的话应该 ...

左边MUX开关工作时长通,右边是CLK控制,这样左边开关应该是没影响的?

网友C(2022-07-08):
大佬,请问有没有高速多通道ADC的MUX相关资料可以参考学习?

网友(2022-08-15):
同问啊,开关这里还是有点疑问

网友(2024-04-02):
引用 网友C:
大佬,请问有没有高速多通道ADC的MUX相关资料可以参考学习?

有相关资料吗?求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