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 xl 里串联电阻怎么分离

楼主(2021-01-21):
用xl导入的分压电阻需要匹配,有的电阻是一大串电阻串联在一起,怎么把那一大串电阻分开然后进行分开摆放?

网友:
别用xl(理直气壮)
咳咳咳,快捷键e看下有没有相应设置
实在不行还是建议挪到l里面弄匹配(个人建议)

网友(2022-07-13):
请问怎么处理他分开摆放?

网友A:
Q一下看是多少个相串的 然后把数目改为1 以这个为基础copy到原有的数目 自己连线 内部可与匹配电阻相匹配

网友B:
在Options--Layout XL选择Parameters  把Schemetic Parameter Names 中加上segments就OK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Options--Layout XL选择Parameters  把Schemetic Parameter Names 中加上segments就OK了

能否说的详细一些或者上一下贴图 我这边按照你说的去做 没有作用 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否说的详细一些或者上一下贴图 我这边按照你说的去做 没有作用 大佬

如图操作就可以了

网友C:
大佬 我按照你的方式来写 然后自己做了一个电路 发现这个XL下 这个没有一一对应的连接关系 以下的4照图片是我做的 顺序可能有点乱

网友D:
感谢分享,但是加了segments之后,connectivity是并联? 原理图是串联呢,怎么办

网友:
Mark,看看(不改电路)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在Options--Layout XL选择Parameters  把Schemetic Parameter Names 中加上segments就OK了

加了确实可以实现segment 分开 但是有个问题就是分开的电阻串并联关系混乱了,要么全是串联关系 要么全是并联关系。 不知道如何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加了确实可以实现segment 分开 但是有个问题就是分开的电阻串并联关系混乱了,要么全是串联关系 要么全是 ...

电路中会给你讲啊,你这个只要器件XL关系就好了,NET连线关系,自己知道就行了

网友(2023-03-25):
引用 网友C:
大佬 我按照你的方式来写 然后自己做了一个电路 发现这个XL下 这个没有一一对应的连接关系 以下的4照图片是 ...

我也试了一下是这样的,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F(2023-09-01):
引用 网友D:
感谢分享,但是加了segments之后,connectivity是并联? 原理图是串联呢,怎么办 ...

修改Series-connected factor选项,将s S改为segments

网友:
引用 网友A:
Q一下看是多少个相串的 然后把数目改为1 以这个为基础copy到原有的数目 自己连线 内部可与匹配电阻相匹配 ...

我也都是这样做的,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修改Series-connected factor选项,将s S改为segments

你好,试了,不行呢。你确定可以吗? 试过了? 把s S改成Segments之后,调出来的就是单个电阻了吗?

网友G:
这样试试呢,有个问是这样的得到的电阻虽然和电路时关联起来的,但是连线是没有关联的哦~这样本来是串联的电阻,但电路和版图对应就成并联的了,你自己知道就行了,不影响画图结果

网友D:
这个问题谁还有办法吗

网友(2023-11-16):
引用 网友G:
这样试试呢,有个问是这样的得到的电阻虽然和电路时关联起来的,但是连线是没有关联的哦~这样本来是串联的 ...

个人感觉这样要好一些

网友(2025-10-22):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谁还有办法吗

可以XL调出 segments=2的series电阻,按q,将segments=1,将这个电阻由instance变成mosaic,再按q,将segments改为2,这样就可以修改两个电阻之间的间距。省去了再次bi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