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ogic延迟很小 route延迟很大

楼主(2021-01-21):
请问有什么优化的思路呢?谢谢大家了~

网友:
高速用lvt元件庫試試

网友A:
fanout650是clk嗎?
還是別的線?

网友:
lvt講錯,升電壓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A:
fanout650是clk嗎?
還是別的線?

是系统主时钟分出来的48M时钟 驱动发射机好几个模块

网友A:
synthesis 時,如果有提供wire load model ,用最大的model
然後設定一下high fan-out / inter clock-delay balance constraint
最後再APR時,Clock Tree Synthesis部分盡量優化
找userguide下的優化指令

网友B:
可能是clk做的enable吧,贴一下他的网表图吧,看看clk的位置。

网友C:
Logic duplication, 擺近一點

楼主:
引用 网友C:
Logic duplication, 擺近一點

这个确实没考虑到,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synthesis 時,如果有提供wire load model ,用最大的model
然後設定一下high fan-out / inter clock-delay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了,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clk做的enable吧,贴一下他的网表图吧,看看clk的位置。

您好,请问程序内部产生的使能时钟也可以手动修改布局布线的位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