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栅压自举开关仿真问题求助

楼主(2021-01-21):
大家好,我又来求助了。本人想设计个开关一是用于传输信号,二是用于采样保持电路,目前把成熟的开关(单个MOS、CMOS、栅压自举)结构都仿真了一遍,结果都不太理想,还请大家指点下如何做好一个CMOS传输门,还有就是怎样调节参数或是调整电路才能实现基本功能(开关闭合传输电压,开关打开输出低电平)。这次是一个消除衬偏效应的栅压自举开关,仿真出现的问题是开关闭合状态输出值损耗太大,附上电路图和仿真图。

网友A:
你的负载为什么是电阻?是电路要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负载为什么是电阻?是电路要求吗?

不是的,只是想形成一个放电通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的,只是想形成一个放电通路

如果你这个开关是要用在采样保持电路里,那么后面接的负载应该是纯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