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双管cascode结构电流镜的优缺点

楼主(2021-01-21):
电流镜中,经常遇到两个同样L的NMOS管串联在一起,然后栅端接在一起后再接到上面那个NMOS管的漏端,输出至其他电流镜像电路。用两个沟道长度为L的NMOS管串联作镜像与用一个长度为2L的NMOS管做镜像,优缺点各是什么? 两个NMOS串接的结构,底下的NMOS往往工作在线性区(非饱和区),对电路的影响怎样? 请大神指点。

网友(2022-09-26):
你可以搜一搜self-cascode方面的资料,这样做一般适用于低压下面,和普通cascode相比消耗更小的VDS,只要保证NMOS最上面两个饱和区即可。一般在高增益,高PSR,低噪声,低VDD上面使用的多。且饱和区的那两个管子W/L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