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电路版图lvs过不了,各位大神帮忙看一下,万分感谢!

楼主(2021-01-21):
layout中连线是对的,没有短路或开路,在原理图中选择连线在layout中可对应高亮,但lvs结果提示layout连线错误

提示的连线在layout中均正确连接,可以与原理图一一对应,但不能相互识别

提示的连线在layout中均正确连接,可以与原理图一一对应,但不能相互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张图上,蓝色和白色没有连接,要不然点亮是会同色的,参考蓝色向上的线上依然会显示线名,而白色部分没 ...

确实连错了,大佬再看看这个错误,提示net037与右边这两个电容连错了,net037是对的,layout上它与右边两电容的连接也是对的。这样的错误有好几个

net037与电容连接点

net037与电容连接点

网友:
版图 net 51 47 没接

网友B:
很有可能是你MOS管的衬底连接有问题,有些NMOS管的衬底没接地

网友:
1、第3张图的net51与net47,在版图上显示两根线,在电路图上显示net0170线,查看一下是版图没接上还是电路图连接错误。2、看到有一些NMOS管没有接GND,直接点过去定位一下,看看是不是所有的GND都连在了一起或者说是pin的标识没有打对相应的层上。

网友:
nl111_ckt是iso器件吗?若是,检查下电路中nmos的第六端bulk电位是否和其sub电位接法一致

网友:
1.nmos的buck电位没有给电位
2.nvarl111_ckt_rf是个三端电阻是吧,检查下第三端电位是否连接
问题不大,就是gnd接法不正确所致

网友C:
1. nets 数量不对 54 vs 52
2. 51 47没连上
3. NMOS衬底没连,是不是衬底隔离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有可能是你MOS管的衬底连接有问题,有些NMOS管的衬底没接地

这就是我的MOS管,最下面那层红黄色的就是连接衬底的了,GND也是打了label的,GND连线正确没有短路断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nets 数量不对 54 vs 52
2. 51 47没连上
3. NMOS衬底没连,是不是衬底隔离的问题 ...

在layout上51 和47 分别是net170,图中白色为47,深蓝色为51,连接是对的,但就是报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layout上51 和47 分别是net170,图中白色为47,深蓝色为51,连接是对的,但就是报错

这张图上,蓝色和白色没有连接,要不然点亮是会同色的,参考蓝色向上的线上依然会显示线名,而白色部分没有显示,最主要的是两根线颜色不一样。建议检查白色和蓝色(47和51)的via是否正确;检查他们的layer purpose是否正确。

网友D(2023-05-15):
虽然现在23年了,但为了3分还是回复一下,当你找不到问题的时候看一下你的地线有没有问题,26:53,解决一个GND有可能会减少很多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D:
虽然现在23年了,但为了3分还是回复一下,当你找不到问题的时候看一下你的地线有没有问题,26:53,解 ...

赞同

网友(2023-12-22):
体端或衬底接地存在问题

网友:
这版图画的也挺抽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