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CAP 电容

楼主(2021-01-22):
NCAP电容衬底是接N型衬底还是P型衬底呢?为什么?

网友:
光根据个名字无法判断啊,你要给个剖面图,至少要有个语言描述你的NCAP是啥结构。

网友:
再保不齐也得说一下有哪些图层啊

网友:
你说的是普通MOS管做电容还是VAR那种NMOS CAP?普通MOS管该怎么接就怎么接;NMOSCAP那种是poly是PLUS端,ndiff做在NW中为另一端,还需要VARDMY类似这样的标志层。建议参考PDK库及工艺文件中有关的器件构成解析文档。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