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库里所有cell改名字

楼主(2021-01-22):
请教大佬,请问下怎么把库里的所有cell改名字 ,virtuoso 6.1.7
由于库里版图和别的库里的名字冲突了,想要把其中一个库里的版图名字全部加一个后缀怎么操作呢。
万分感谢。

楼主(2021-03-30):
下面是在论坛上学习到的脚本,发上来大家一起学习,使用的是virtuoso6.1.7:
layout改名字:
procedure(rename_cell(lib_name  suf)
cell_list=ddGetObj(lib_name)~>cells~>name
i=0
while(i < length(cell_list)
old_name=nth(i cell_list)
new_name=strcat(old_name suf)
old_cell=gdmCreateSpec(lib_name old_name  "layout" "" "CDBA")
new_cell=gdmCreateSpec(lib_name new_name  "layout" "" "CDBA")
ccpRename(old_cell new_cell t 'CCP_EXPAND_ALL  '  CCP_UPDATE_DESTLIB_ONLY)
i++
);while
);proc
sch改名字:
procedure(rename_cell(lib_name  suf)
cell_list=ddGetObj(lib_name)~>cells~>name
i=0
while(i < length(cell_list)
old_name=nth(i cell_list)
new_name=strcat(old_name suf)
old_cell=gdmCreateSpec(lib_name old_name  "" "" "CDBA")
new_cell=gdmCreateSpec(lib_name new_name  "" "" "CDBA")
ccpRename(old_cell new_cell t 'CCP_EXPAND_ALL  '  CCP_UPDATE_DESTLIB_ONLY)
i++
);while
);proc

网友A(2021-01-22):
cell的话可以在shell下直接改目录名,如果已经被调用了,需要同时更新调用关系就要使用skill了

网友:
需要写skill了,如果你lib 里没有啥相互调用关系,比较简单,如果相互调用了,或者给其它库用了,改名就比较麻烦

网友:
可以尝试一个投巧的办法,利用cadence里copy遇到相同cell会自动命名的功能。把这个库A复制为另一个库B,然后再把库A复制为库B,相同名称的选择autorename,接着把库B里原来名字的cell删掉。注意复制时要update instances。

楼主:
引用 网友A:
cell的话可以在shell下直接改目录名,如果已经被调用了,需要同时更新调用关系就要使用skill了 ...

请教下 skill怎么解决呢  有没有 例子呢 ,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下 skill怎么解决呢  有没有 例子呢 ,感谢。

告诉我你想怎么改,我找时间给你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告诉我你想怎么改,我找时间给你写个

万分感谢,目前问题是电路和版图的cell名字都与另一个库的名字冲突,名字是一样的但是管子是不一样的,要将两个库的东西综合。同名cell在电路网表里是不同的,现在就想将其中一个库的cell名字都加一个后缀。谢谢。

网友B(2021-07-15):
这个怎么用? 需要修改什么么? lib_name 和suf 怎么指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怎么用? 需要修改什么么? lib_name 和suf 怎么指定呢?

这是一个skill脚本  保存下才存为.il文件,在CIW中load   然后调用。
加入你对skill一点不了解的话,还是先简单学习下skill,论坛内资料非常多。

网友:
嗯 我调用了 但是 报错 说我没有绑定变量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一个skill脚本  保存下才存为.il文件,在CIW中load   然后调用。
加入你对skill一点不了解的话,还是 ...

报错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报错如下。

load完显示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load完显示什么

    t

楼主:
不应该啊   你要不再对以下脚本,看看是否有错误。这个我验证了,可以用,版本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应该啊   你要不再对以下脚本,看看是否有错误。这个我验证了,可以用,版本问题?
...

618版本 你怎么用的 怎么定义的变量呢?怎么使用的呢 load之后 在CIW窗口里输入 rename_cell(libname 后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618版本 你怎么用的 怎么定义的变量呢?怎么使用的呢 load之后 在CIW窗口里输入 rename_cell(libname 后 ...

rename_cell()
()里面的变量用“” 包起来

rename_cell(“库名字”  空格  ”后缀“)

这个你试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rename_cell()
()里面的变量用“” 包起来

有两个地方写错了,oldname改成old_name,gdmCreatSpec改成gdmCreateSpec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两个地方写错了,oldname改成old_name,gdmCreatSpec改成gdmCreateSpec

嗯嗯 可以用了 非常方便 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两个地方写错了,oldname改成old_name,gdmCreatSpec改成gdmCreateSpec

非常尴尬,自己抄写错误了,内网的东西copy不了,只能手写,以后还是拍照吧,这样不会错。

网友D:
如何操作成功的,请教了。详细一点的步骤。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何操作成功的,请教了。详细一点的步骤。

将脚本写成  .il 文件,在CIW中load“路径”    输入rename_cell("库名字"  空格   “后缀”)引号要带着。

网友:
好东西呀好东西,虽然现在用不上,但还是要mark一下

网友(2021-08-20):
这个错误你是怎么改好的?我现在也是这个错误

网友E:
我load这个skill文件,报错,说没有绑定变量。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load这个skill文件,报错,说没有绑定变量。这是怎么回事?

virtuoso是什么版本呢,脚本抄写对了吗?我在6.1.7运行成功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virtuoso是什么版本呢,脚本抄写对了吗?我在6.1.7运行成功了。

6.1.7版本的。上面是我的脚本

楼主:
引用 网友E:
6.1.7版本的。上面是我的脚本

你直接在CIW里输入的吗?还是你做成 il 文件,il文件里面的关键字都没有颜色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6.1.7版本的。上面是我的脚本

报错也看一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直接在CIW里输入的吗?还是你做成 il 文件,il文件里面的关键字都没有颜色吗? ...

做成.il文件,里面字体上没有颜色

楼主:
我这看着也没问题啊,这个真的不清楚了。
你别的il文件load没有问题是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这看着也没问题啊,这个真的不清楚了。
你别的il文件load没有问题是吗?

现在load后是这个错误,语法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load后是这个错误,语法错误?

这是我在内网拍的照片,你对下吧。我这个可以使用。
用的VIM

网友:
把cell拷贝加个后缀,然后在版图里面把所有的cell替换掉

网友(2021-10-18):
很好的脚本,学习了

网友(2023-12-20):
引用 楼主:
下面是在论坛上学习到的脚本,发上来大家一起学习,使用的是virtuoso6.1.7:
layout改名字:
procedure(rena ...

网友(2024-02-18):
引用 楼主:
这是我在内网拍的照片,你对下吧。我这个可以使用。
用的VIM

i < length 之间有空格吧

网友(2024-08-29):
618版本下,但报了这个ERROR~麻烦看下 unable to read source

网友:
会自动替换 layout suf 吗?我试了下,lib里后缀都改了但TOP里调用的还是原始的layout na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