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adence xcelium的license破解问题

楼主(2021-01-22):
大佬们这几天我在装cadence的相关工具,目前已经装好了incisive,rc, genus,tempus,innovus,用的都是同一个license.dat. 但是在装xcelium和conformal的时候,继续用同样的license.dat,结果在lmgrd -c启动license时一直报 invalide license key的错,在论坛里试了好几个license的文件,都没有用,搞得都快崩溃了。。
求大佬解答啊。。。

网友A:
license文件不对-----来自cadence AE的回答

网友B:
自己修改,添加所需的feature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cense文件不对-----来自cadence AE的回答

大佬,我在论坛里试了很多个license, 感觉找不到可用的license文件啊,都在报这个invalid license key的错误。我看论坛里的license破解器基本上都在2015年之前,是因为太旧的原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修改,添加所需的feature

我添加了关于xcelium的feature,也是报相同的错误。问题是无论我是否添加所需的feature,这些license文件在被lmgrd时都会报invalid license key的错误。感觉可能是因为license文件的问题,但是这些license文件都能正常应用于incisive, rc, genus等软件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cense文件不对-----来自cadence AE的回答

我在论坛里试了很多license文件,启动license时都是报相同的错误。我也在这个帖子里http://bbs.eetop.cn/thread-856268-1-1.html用了license试了试,也是同样的错误。我自己添加feature也是报错,救救孩子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添加了关于xcelium的feature,也是报相同的错误。问题是无论我是否添加所需的feature,这些license文件 ...

那还是你添加的feature不对啊。另外,添加feature后要重新生成license,而不是在原来好用的license里面添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还是你添加的feature不对啊。另外,添加feature后要重新生成license,而不是在原来好用的license里面添 ...

老哥,我是在cadence.txt里添加对应的feature,麻烦你看看我哪里有问题,如下所示(只放了两个例子):
FEATURE Xcelium_Limited_Single_Core cdslmd 21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1DD45D6CBC067AEEAEBB \
        VENDOR_STRING=UHDERM vendor_info=31-dec-2015 ISSUER=CDNS216dfa12b695947d596a697549785772 \ ISSUED=31-dec-2015 HOSTID=ANY SN=2015-12-31T08:18:28:248 SIGN2=0 V7.1_LK=0
FEATURE Xcelium_Single_Core cdslmd 21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1DD45D6CBC067AEEAEBB \
        VENDOR_STRING=UHDERM vendor_info=31-dec-2015 ISSUER=CDNS216dfa12b695947d596a697549785772 \ ISSUED=31-dec-2015 HOSTID=ANY SN=2015-12-31T08:18:28:248 SIGN2=0 V7.1_LK=0
然后再重新生成license.dat,就得到这样的代码:

FEATURE Xcelium_Limited_Single_Core cdslmd 2100.000 permanent \
        uncounted 7D444DBCBB55E8BBBDDF VENDOR_STRING=UHDERM \
        HOSTID=ANY vendor_info=31-dec-2015 \
        ISSUER=CDNS216dfa12b695947d596a697549785772 ISSUED=31-dec-2015 \
        SN=2015-12-31T08:18:28:248 SIGN2="003F E65C 9C59 4F0A C2DD \
        E666 FC20 A9CB CAD9 63C7 BED2 5001 952B 696C 532C 1213 E927 \
        A444 1220 9E24 D2C8 9B8B F765 60D6 73DD 5667 5AA9 3406 B678 \
        92BE" V7.1_LK=5DE43DDCC751CFD298BC
FEATURE Xcelium_Single_Core cdslmd 21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
        DD642D7C5D6B25B65804 VENDOR_STRING=UHD:PERM HOSTID=ANY \
        vendor_info=31-dec-2015 \
        ISSUER=CDNS216dfa12b695947d596a697549785772 ISSUED=31-dec-2015 \
        SN=2015-12-31T08:18:28:248 SIGN2="0885 1A38 9AE4 847C C16B \
        DFEB F16C A52C 4D64 72DA 0EFF A9E3 2AC2 2A14 7793 1C93 092C \
        C2FC 9033 3892 FE3F D434 8E86 0447 2430 7B00 D351 88B4 31E9 \
        0866" V7.1_LK=CDC42D1C5D6328B55309

感觉看起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放到对应文件夹下启动就报错。但是加了feature的license.dat放在genus软件安装目录下启动就是好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哥,我是在cadence.txt里添加对应的feature,麻烦你看看我哪里有问题,如下所示(只放了两个例子):
F ...

加错了。cadence.txt里面的内容不是这个格式。
FEATURE Xcelium_Limited_Single_Core cdslmd 21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HOSTID=ANY  SIGN2=0
改成这个格式,只换FEATURE名称。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错了。cadence.txt里面的内容不是这个格式。
FEATURE Xcelium_Limited_Single_Core cdslmd 2100.000 pe ...

老哥, 我们说的应该不是一个license破解器,我找的破解器里也有你说的这种格式的,改了之后执行lmgrd -c license也还是报错,invalid license key.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 我们说的应该不是一个license破解器,我找的破解器里也有你说的这种格式的,改了之后执行lmgrd -c  ...

你patch了吗?

之前坛子里有人发过可用的license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 我们说的应该不是一个license破解器,我找的破解器里也有你说的这种格式的,改了之后执行lmgrd -c  ...

no need lmgrd -c, just set license path in your shell invirment.

网友:
你看一下lmgrd的版本,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

网友C(2021-08-24):
使用OPEN的path文件 加上这个帖子里的license http://bbs.eetop.cn/thread-856268-1-1.html

网友D(2022-03-21):
引用 楼主:
我添加了关于xcelium的feature,也是报相同的错误。问题是无论我是否添加所需的feature,这些license文件 ...

大佬,请问可以分享一下你用的license吗,我想用Genus和Innovus, 但是我目前装好的license只能启动Virtuoso,,genus在check license的时候会Fail

网友E(2022-04-20):
Loading snapshot worklib.tb:v .................... Done
xmsim: *F,INTERR: INTERNAL EXCEPTION
Observed simulation time : 0 FS + 0
-----------------------------------------------------------------
The tool has encountered an unexpected condition and must exit.
Contact Cadence Design Systems customer support about this
problem and provide enough information to help us reproduce it,
including the logfile that contains this error message.
  TOOL:        xmsim(64)        18.03-s001
  HOSTNAME: soledadlxw-virtual-machine
  OPERATING SYSTEM: Linux 5.15.0-25-generic #25-Ubuntu SMP Wed Mar 30 15:54:22 UTC 2022 x86_64
  MESSAGE: sv_seghandler - trapno -1 addr((nil))
-----------------------------------------------------------------
csi-xmsim - CSI: Cadence Support Investigation, sending details to /home/soledadlxw/Desktop/work/xrun_demo/xmsim_3403.err
一直报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佬,请问可以分享一下你用的license吗,我想用Genus和Innovus, 但是我目前装好的license只能启动Virtuos ...

老哥我也是这个问题,请问你解决了吗

网友(2023-05-26):
引用 网友C:
使用OPEN的path文件 加上这个帖子里的license http://bbs.eetop.cn/thread-856268-1-1.html

非常感谢

网友F(2024-02-04):
如果我需要增加feature,在哪里怎么找feature? 文件中feature后面除了feature还有一些好像是16进制的数字,还有sign这些怎么获取??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我需要增加feature,在哪里怎么找feature? 文件中feature后面除了feature还有一些好像是16进制的数字,还 ...

你好,你这个license生成工具能分享下吗

网友(2024-03-29):
引用 网友E:
Loading snapshot worklib.tb:v .................... Done
xmsim: *F,INTERR: INTERNAL EXCEPTION
Observe ...

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G(2024-04-29):
您好,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您好,请问解决了吗

解决了

网友H:
大佬求问怎么解决的呀~我也是报错invalid license key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大佬求问怎么解决的呀~我也是报错invalid license key

我是报错我评论的那个噢,你这个看着就是license用的不对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我是报错我评论的那个噢,你这个看着就是license用的不对

换了好几个license  格式和内容看着也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一部分license和报错信息如下  求懂的大佬帮忙看看不胜感激!

SERVER sanjose d4f5ef428974 27000
DAEMON cdslmd /homes/software/Liberate/bin/cdslmd
USE_SERVER

FEATURE 100 cdslmd 21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7D741D9C17262421213F \
        VENDOR_STRING=UHDERM HOSTID=ANY vendor_info=31-dec-2015 \
        ISSUER=CDNS216dfa12b695947d596a697549785772 ISSUED=31-dec-2015 \
        SN=2015-12-31T08:18:28:248 SIGN2="1D84 3BBE D2A1 BDD6 E7A8 \
        3E13 2D98 42B8 003F 4B50 C1E3 8903 8FBE 3FB1 08BE 1067 749F \
        32B8 FEF9 F72B 33E6 C12F E4D4 9D11 7ECA 191F A9B5 4201 19DD \
        FD2C" V7.1_LK=5D54DD3C1B227D5A9A02

报错:

14:23:40 (lmgrd) (@lmgrd-SLOG@) === Startup Info ===
14:23:40 (lmgrd) (@lmgrd-SLOG@) Server Configuration: Single Server
14:23:40 (lmgrd) (@lmgrd-SLOG@) Command-line options used at LS startup: -c /homes/software/Liberate/bin/license.dat
14:23:40 (lmgrd) (@lmgrd-SLOG@) License file(s) used:  /homes/software/Liberate/bin/license.dat
14:23:40 (lmgrd) (@lmgrd-SLOG@) ===============================================
14:23:40 (lmgrd) Starting vendor daemons ...
14:23:40 (lmgrd) Started cdslmd (internet tcp_port 35427 pid 35173)
14:23:40 (cdslmd) FlexNet Licensing version v11.15.1.0 build 225974 i86_lsb

CADENCE_INFO_MSG:         Cadence kit version: 12.11-p001
14:23:47 (cdslmd) SLOG: Summary LOG statistics is enabled.
14:23:47 (cdslmd) SLOG: FNPLS-INTERNAL-CKPT1
14:23:47 (cdslmd) SLOG: VM Status: 0
14:23:47 (cdslmd) SLOG: FNPLS-INTERNAL-CKPT5
14:23:47 (cdslmd) SLOG: TPM Status: 0
14:23:47 (cdslmd) SLOG: FNPLS-INTERNAL-CKPT6
14:23:47 (cdslmd) Invalid license key (inconsistent authentication code)
14:23:47 (cdslmd)         ==>FEATURE 100 cdslmd 21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7D741D9C17262421213F \
        VENDOR_STRING=UHDERM HOSTID=ANY vendor_info=31-dec-2015 \
        ISSUER=CDNS216dfa12b695947d596a697549785772 ISSUED=31-dec-2015 \
        SN=2015-12-31T08:18:28:248 SIGN2="1D84 3BBE D2A1 BDD6 E7A8 \
        3E13 2D98 42B8 003F 4B50 C1E3 8903 8FBE 3FB1 08BE 1067 749F \
        32B8 FEF9 F72B 33E6 C12F E4D4 9D11 7ECA 191F A9B5 4201 19DD \
        FD2C" V7.1_LK=5D54DD3C1B227D5A9A02
14:23:47 (cdslmd) Invalid license key (inconsistent authentication code)
14:23:47 (cdslmd)         ==>FEATURE 111 cdslmd 21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6D14ADDCF29E1C6A3367 \
        VENDOR_STRING=UHDERM HOSTID=ANY vendor_info=31-dec-2015 \
        ISSUER=CDNS216dfa12b695947d596a697549785772 ISSUED=31-dec-2015 \
        SN=2015-12-31T08:18:28:248 SIGN2="098F 1D4B A45E 8A36 8B30 \
        48EC C7BE 85BA DEB5 00AF 1E35 E2FA 5D50 4DA2 B9C0 100D 7946 \
        B582 408E 3245 3442 6C1C 440B C12C D093 A56E 9211 7603 BEC1 \
        DAD1" V7.1_LK=3DB4ADFC9A921D6F04BE

....

14:23:48 (cdslmd) Invalid license key (inconsistent authentication code)
14:23:48 (cdslmd)         ==>FEATURE Innovus_PI_Opt cdslmd 21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
        9D845DCC61457431BA31 VENDOR_STRING=UHD:PERM HOSTID=ANY \
        vendor_info=31-dec-2015 \
        ISSUER=CDNS216dfa12b695947d596a697549785772 ISSUED=31-dec-2015 \
        SN=2015-12-31T08:18:28:248 SIGN2="1E8C FA80 8C5C 06C5 838C \
        8C8A 0BD4 23C3 9069 6F0B 74E7 BAB6 F91E 40A9 EDEC 177D 327E \
        C21B 2DF2 58D8 C105 D649 9A97 3ED6 EFC2 0BC7 18A9 110F 3A44 \
        9482" V7.1_LK=CD24BD8CA4A51231E149
14:23:48 (cdslmd) License server system started on sanjose
14:23:48 (cdslmd) No features to serve, exiting
14:23:48 (cdslmd) EXITING DUE TO SIGNAL 36 Exit reason 4
14:23:48 (lmgrd) cdslmd exited with status 36 (No features to serve)
14:23:48 (lmgrd) cdslmd daemon found no features.  Please correct
14:23:48 (lmgrd) license file and re-start daemons.
14:23:48 (lmgrd)
14:23:48 (lmgrd) This may be due to the fact that you are using
14:23:48 (lmgrd) a different license file from the one you expect.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换了好几个license  格式和内容看着也没有什么问题

可能是破解的问题  你用这个pubkey重新破解一下试试

https://pan.baidu.com/s/1tsHPkt7TqJdnKHVAQc_A6A?pwd=2024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可能是破解的问题  你用这个pubkey重新破解一下试试

https://pan.baidu.com/s/1tsHPkt7TqJdnKHVAQc_A6A? ...

求问下用这个要怎么破解呀  还有下载文件的时候浏览器提示恶意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H:
求问下用这个要怎么破解呀  还有下载文件的时候浏览器提示恶意软件

把pubkey_verify移动到你的安装目录下面,然后运行./pubkey_verify -y

网友(2024-10-08):
请问一下,有大佬有jedai和versiumdebug的license 吗?

网友(2025-01-10):
有原始安装包的话,我这里可以patch

网友:
eda工具安装流程
1.安装工具
2.eetop找最新的patch 方法。
2.2 猜测:所有eda-vendor都是用flexlm管理license,有一家可以patch,应该可以通杀所有eda-vendor(但是尽量少用patch)。
3.找到对应的license管理工具,在安装目录find,找到最新版本。
3.2.patch
3.3. https://alllicenseparser.com/engineering-db/flexlm/ 添加工具feature。
3.4.生成license。
4.启动测试。

网友(2025-05-12):
引用 网友E:
Loading snapshot worklib.tb:v .................... Done
xmsim: *F,INTERR: INTERNAL EXCEPTION
Observe ...

兄弟,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