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ystemverilog package的问题

楼主(2021-01-22):
今天看到一段代码,打包数据后调用的方式我不是很理解,请大佬帮忙看看指点一下,谢谢!
代码:

//自定义数据类型
typedef struct packed {
         logic         x;
         logic [1:0] y;
} add_pkt;

//调用方式
add_pkt  [4:0]  buffer;

请问这种用法创建出来是怎样的呢?求指教!

楼主:
我理解的是构造出了5个add_pkt类型的结构体,每个内部都是add_pkt内部的数据类型结构(即x、【1:0】y)。不知道这样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A:
基本的資料結構,找一下相關資料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的資料結構,找一下相關資料就知道了

好的 谢谢

网友B:
x占用1bit, y占用2bit(每个bit都是4值逻辑)
将这3个bit组合在一起。然后定义一个数组,含有5个这样的组合。
等价于
logic[4:0][2:0] x_y;

楼主:
引用 网友B:
x占用1bit, y占用2bit(每个bit都是4值逻辑)
将这3个bit组合在一起。然后定义一个数组,含有5个这样的组合 ...

非常感谢!

网友:
声明了5个add_pkt类型的struct,每个都是有各自的x、y[1:0]构成,类似于一个二维数组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