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 异步时序问题

楼主(2021-01-22):
图中最后一个与门应该是与非门,另外,异步时序的CLK-C这个时钟,变成低电平之后,比较器输出比较结果,这样CLK-C立马变成高电平。比较器复位,CLK-C又立马变成低电平。比较器的比较时间很短,中间几个逻辑门的延时也很短这样的话CLK-C的频率不是就很高了。还是说CLK-C的频率由其他决定,如果想做一个采样频率不高的ADC,用异步是不是不太行。

网友:
可以加delay

网友:
你这个有点像环振啊,想要降低频率,在某一个点上加一个cap就可以了

网友:
SAR ADC 异步时序 內部時序就是透過 類似ring oscillator 的架構 , 原理是一致的。

网友:
都想做快,你想做慢。
那就把图中下面clk_c 加上一堆反相器,形成delay链条,这样clk_c不就慢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