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带隙基准启动电路的设计

楼主(2021-01-22):
各位大佬们,请教一个问题。一般带隙基准源的启动电路怎么设计?例如下面这个很简单的BGR电路怎么设计启动电路。

网友A:
书和论文上一大堆。
常用的一种就是反相器类型,启动时去拉pmos mirror的gate。

网友B:
虽然有各种方法,但请参考一下.

网友B:
Proceeding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icroelectronics, Computing & Communication Systems (MCCS 2017) pp 413-450| Cite as
Analysis and Design of Bandgap Reference (BGR)

楼主:
引用 网友B:
Proceeding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icroelectronics, Computing & Communication Sy ...

好的,谢谢您的分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虽然有各种方法,但请参考一下.

这个结构,能适应大范围变化的VDD吗?

网友(2023-04-29):
引用 网友C:
这个结构,能适应大范围变化的VDD吗?

所以说启动电路在设计时是要考虑vdd的变化范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虽然有各种方法,但请参考一下.

这个能关掉吗

网友D(2023-06-05):
引用 网友A:
书和论文上一大堆。
常用的一种就是反相器类型,启动时去拉pmos mirror的gate。 ...

请问哪本书什么论文有讲启动电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哪本书什么论文有讲启动电路啊

https://bbs.eetop.cn/thread-437767-1-1.html
T9讲bandgap的,这个比较浅显,面也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