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OSC主要指标仿真方法

楼主(2021-01-22):
有没有求解OSC的三个指标Power consumption、Frequency、Warm up time计算公式以及仿真方法?特别是Frequency,谢谢!

网友:
对于环路OSC,freq=2倍的环路delay,与环路的级数,电源电压,管子尺寸(影响寄生C和充放电的I)有关,仿真可以用tran仿真,measure周期得到频率,一般可能要仿不同pvt的variation。Power consumption与寄生C、电源电压和频率有关,可以通过跑tran仿真,measure电源上平均电流计算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