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LL R720远程问题

楼主(2021-01-22):
通过在DELL R720服务器上安装了ubuntu,然后只有一个键盘和鼠标,想着,通过网络,远程控制服务器ubuntu,在上面启动ic618远程设计原理图,这种方式,目前来看是成功了,我在服务器上装的ubuntu,然后安装ic618,通过win这边电脑的远程桌面,远程到ubuntu上,可以正常打开virtuoso软件之类的,唯一的缺点就是有点卡顿,我看DELL R720的网卡是千兆的,况且,网络连接也挺短的(把win电脑和服务器通过一个路由连接起来)
1,目前我怀疑是我的远程方式有问题,我使用的是桌面共享,就是我在win远程桌面这里一个动作,DELL R720服务器的vga接口输出,连接一个屏,也是同样的动作,(那这样的话是不是相当于,将屏幕复制了一份,我的DELL R720的主板显卡要输出virtuoso的数据,然后还要通过网络传输给我的win电脑,因为我远程了,只是控制在win这边控制的)
2,我理想的控制方式是,服务器这边启动后,不需要有桌面信息,就是啥都没有,这样,显卡就不输出,也就没有额外的开销,然后我使用网络远程,有桌面,这样,我的服务器显卡就没有输出,只把处理后的图像数据通过网络传送给我的win这边的远程
有没有这样做的
3,我在想,第二种方式,应该是IC设计大厂用的,他们的服务器很多,然后都没有显卡,但是win这边远程后,就可以正常的设计,然后还可以layou(这对显示要求更高)
有没有同行知道的,麻烦解释解释

网友A:
win远程linux应该通过ssh吧,win需要装一个xwindow软件(比如xmanager),linux那边开启ssh,配置好xorg应该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远程linux应该通过ssh吧,win需要装一个xwindow软件(比如xmanager),linux那边开启ssh,配置好xorg应 ...

SSH这种远程,可以正常打开virtuoso软件正常使用吗?设计原理图,贺layout之类的

楼主:
有没有ic设计大厂的同事,分享下,你们使用的IC设计环境是什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