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我的老师让我自学RISC-V,可我完全没有头绪

楼主(2021-01-23):
老师让我关注RISC-V如何用chisel走到逻辑综合。。。请问各位大牛,这方面的知识我该去哪里学习。。。

网友A:
可以先看计算机结构,和学习SCAL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看计算机结构,和学习SCALA

谢谢指点,那我去学一下。

网友B:
cc01是国内第一个chisel写的riscv处理器,欢迎关注。gitgub.com/lingscale/cc01 www.riscv.cn

网友:
先跑testcase,更加riscv的spec理解汇编含义,理解运行过程

建议通过spike来学习 -- 跑case,理解cpu

熟悉汇编执行过程,后边向下可以找一款开源riscv实现仿真学习微架构,
或者向上学习riscv的工具链(gcc, gdb...)

网友:
放心,其实你的老师自己都没头绪....

网友(2021-03-03):
那你还学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cc01是国内第一个chisel写的riscv处理器,欢迎关注。gitgub.com/lingscale/cc01 www.riscv.cn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看计算机结构,和学习SCALA

谢谢指点,做完这些之后呢?

网友(2021-05-23):
你好,請問你是想學HW還是SW的開發流程呢?
HW的話...就是想從RTL開始下手.......帶上RTL模擬...最後在上FPGA開發firmware
SW的話...就是直接找一個仿真..建立toolchain....然後做自己想開發的SW

网友(2021-11-12):
推荐官方的chisel教程:
网址:https://www.chisel-lang.org/
这段话中的online Chisel Bootcamp可以点击进入。

Getting Started
Bootcamp Interactive Tutorial
The online Chisel Bootcamp is the recommended way to get started with and learn Chisel. No setup is required (it runs in the browser), nor does it assume any prior knowledge of Scala.

The classic Chisel tutorial contains small exercises and runs on your computer.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做完这些之后呢?

可以看看总线Tilelink,总线上连接了所有的部件,可以依次看下去。
还可以看看Makefile,怎么配置Config,试着配置一个自己的Config,看看Chisel会给你一个什么样的核心。
还可以看看官方的BootROM,看看启动之后执行了什么内容,怎么进入主程序的。

网友:
看书   《计算机组成与设计 硬件/软件接口  risc-v版》

网友(2022-03-11):
谢谢了不知道能不能打开

网友(2022-06-22):
可以先去github网站上下载开源的RISC-V工程,结合RISC-V配套的书动手练练

网友(2022-10-14):
一生一芯就是用的chisel,而且有chisel的相关学习资料,也有工程师的辅导。https://ysyx.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