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227.12M晶振功耗太大

楼主(2021-01-23):
想问问大家做的二十几M晶振的功耗是多少?我以前做过4M的,12M的,都是用的一个反相器放大,功耗也就几百微安,这次自己建了个27.12M的模型,发现功耗很大,3.3V有2.5mA,驱动电平仿出来也很大,不知道要怎么搞了。求指点啊。。

网友A:
用共源极的N管驱动,漏级用电流镜负载。

网友:
27M估计1mA左右可以做到。这东西本身就和频率相关,频率高了自然功耗就上去了。2.5mA有点大,但是也不算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共源极的N管驱动,漏级用电流镜负载。

P管接成二极管连接那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共源极的N管驱动,漏级用电流镜负载。

还是说直接用电流镜限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说直接用电流镜限流?

电流镜限流

网友B:
27M大概500u合理

网友:
clamp VDD to Vth+level shift

楼主:
引用 网友B:
27M大概500u合理

振幅一般能做到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镜限流

限流后gm好像很难做大呀,要怎么保证gm>5gmcrit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限流后gm好像很难做大呀,要怎么保证gm>5gmcrit呢?

起振前使用较大的Id,起振后适当降低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