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如何生成.sw0文件

楼主(2021-01-23):
Hspice网表仿真如何生成.sw0文件,想用.sw0文件与matlab交互,为什么我只能生成.lis文件
求教

网友A:
你有加 .option post 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加 .option post 嗎?

加了,另外问下仿真需要工艺模型文件吗,hspice有自带的模型吗,可以直接定义二极管、电阻吗

网友A:
仿真需要工藝模型文件,是的
hspice沒有自帶的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需要工藝模型文件,是的
hspice沒有自帶的模型

我现在有NMOS和PMOS的模型,如果网表里用到的是二极管和电阻,那是不是另外需要二极管和电阻的工艺文件啊

网友(2021-02-23):
sw0 文件是跑  .dc  仿真的波形輸出檔

网友(2021-04-22):
6楼说的对,你拿hspice的demo跑一个就明白了。(跑sp文件里面是.d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