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网表仿真如何生成.sw0文件,想用.sw0文件与matlab交互

楼主(2021-01-23):
Hspice网表仿真如何生成.sw0文件,想用.sw0文件与matlab交互,为什么我只能生成.lis文件
求教

网友:
Use an .OPTION POST statement to use AvanWaves to display high resolution
plots of simulation results on a graphics terminal or a high resolution laser
printer.
Use the .OPTION POST to provide output without specifying other
parameters. POST has defaults that supply most parameters with usable data.

an .OPTION POST statement to create a post-analysis file. The output file is in
proprietary binary format if POST = 0 or 1, or ASCII format if POST = 2

DC analysis results appear in output_file.sw#, which is produced as a result of
a .DC statement. This file contains the results of the applied stepped or swept DC
parameters defined in that statement. The results may include noise, distortion,
or network analysis.

网友A:
DC分析后 你的输出结果就是sw0文件,你要输出电压电流才有这个文件 你如果只仿真了但没输出结果 只有lis文件

网友B(2023-05-28):
引用 网友A:
DC分析后 你的输出结果就是sw0文件,你要输出电压电流才有这个文件 你如果只仿真了但没输出结果 只有lis文 ...

您好,请问.sw0文件要怎么打开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请问.sw0文件要怎么打开呢?

结果显示软件啊 waveview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请问.sw0文件要怎么打开呢?

用波形查看器打开就行了,比如wavevi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