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f-else语句结构的优化 以提高时序性能

楼主(2021-01-24):
<span style="background-color: rgb(255, 255, 255);">process(clk_sample)</span>
<span style="background-color: rgb(255, 255, 255);">    begin</span>
<span style="background-color: rgb(255, 255, 255);">        if(rising_edge(clk_sample)) then</span>
<span style="background-color: rgb(255, 255, 255);">            if(src_type = '0') then</span>
<span style="background-color: rgb(255, 255, 255);">                a <= cosine_1; </span>

请教下大家,这段条件选择电路有没有可以优化的点,以提高时序性能呢?考虑过不使用else 只采用if但涉及两个信号,不太懂怎么编写
谢谢大佬了!

楼主:
代码似乎格式有问题,直接发在这好了
process(clk_sample)
    begin
        if(rising_edge(clk_sample)) then
            if(src_type = '0') then
                a <= cosine_1;
                b <= a;
            elsif(is_testing = '0')then
                a <= c;
                b <= a;
            else
                a <= c(8 downto 0) & "0000000";
                 -- cut low 2 bits
                b<= a(15) & a(15) & a(15 downto 2);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网友A:
逻辑上没什么可以提高的了,但是有一个关键点,就是if else 语句总是把关键路径的放在较前的位置,而把非关键路径往后,这样总会有些帮助,这里你需要衡量的就是cosine_1与 c这两条路径,哪一条更长,就可以放到更前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逻辑上没什么可以提高的了,但是有一个关键点,就是if else 语句总是把关键路径的放在较前的位置,而把非关 ...

谢谢回复,这两个信号路径似乎差不多,关键路径与别的模块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