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求问台积电28nm库命名规则

楼主(2021-01-24):
原来用.18um、90nm的命名规则都比较容易看出,第一次看先进工艺,没太看明白命名规则,还请知道的大佬说下,谢谢。

网友A:
这是smic库吗?瞎忽悠
tcb: 固定前缀
n28: 工艺节点
hpcplus: HPC+工艺
bwp: tapless库
40: Gate Length
p140: Poly Pitch
lvt: 管子阈值参杂类型
ffg0p88v0p88v125c: pvt corn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smic库吗?瞎忽悠
tcb: 固定前缀
n28: 工艺节点

抱歉刚刚看了一下是台积电的,原来一直用的smic的,没注意,请问后面两遍0p88v是什么含义?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刚刚看了一下是台积电的,原来一直用的smic的,没注意,请问后面两遍0p88v是什么含义?
...

LOW POWER库,类似LEVEL SHIFT,支持两种电压的;

网友B:
这库楼主能分享一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库楼主能分享一下么?

谢谢解答,这个库在服务器锁着,我只能用,抱歉哈

网友C(2021-05-31):
引用 网友A:
这是smic库吗?瞎忽悠
tcb: 固定前缀
n28: 工艺节点

你好,请问一下,poly pitch 是如何理解的,不太懂。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一下,poly pitch 是如何理解的,不太懂。

poly pitch = poly CD + poly spacing (pitch指周期也就是 poly线宽poly间距的总和

网友(2021-08-30):
感谢楼主答疑解惑

网友:
引用 网友D:
poly pitch = poly CD + poly spacing (pitch指周期,也就是 poly线宽和poly间距的总和)
...

你好,请问一下,什么手册有详细解释阿?

网友(2023-01-27):
请教ffg0和ffg1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2025-02-25):
可以问下你这个是哪一年的版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