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连线时出现阴影应该怎么样做

楼主(2021-01-24):
鼠标点击器件或者连线会出现阴影的地方,这样影响连线和查看器件,有哪位大佬知道应该怎么消除?

网友:
万能的重启!

网友:
按E ,display options      EnableDimming 不勾试试

楼主:
好像按E,效果不是很好,重启之后也是这样

楼主:
好的意已经解决了,还有图片中的三项不勾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