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弟刚毕业接触了半年的验证,有些想法和问题?

楼主(2021-01-24):
本想问公司前辈的,但是因为感觉比较像是科普性质的东西,又不好问他们,所以想在这里问问大家的看法。
刚毕业,接触到的东西还应该是soc验证范畴,说实话,我不太明白具体怎么划分这种。soc验证,子系统验证,IP验证。
自己的想法:
我以为的IP的验证,比如某一个控制电路,他是属于IP;
但是这个IP放到USB3中去,USB3就是子系统,但是我还是理解成是个更复杂的大IP;
SOC验证的话,我是在模拟cpu的动作,发出一些指令,但是指令变成了总线的动作(AXI,AHB,APB什么的),到指定的子系统,被解析后,实现功能。

验证报出error时,找问题的思路:
我目前的接触到的应该是soc验证的范畴,工作内容基本都是通过总线去配置寄存器或者dut,使得dut做出动作。发现与预期不符合,都是首先去拉寄存器对应的rtl的信号,去看总线操作对不对,然后再去看看子系统的接口信号的值对不对。这些我是想确定不是tb的问题。

之后自己能追的,我就追信号了,不能追的就提交设计人员了。
但是更多时候,会出现很多稀奇古怪的问题,不知道该怎么去解决。
我也想首先成为一个能快速定位root cause的验证,这方面有没有一些常见的debug的思路,可供参考的呢?

网友A:
我才刚做验证的实习没多久,而且跟的团队里面也只有我一个做验证,其他都是设计的人,也是感觉有一堆问题。我个人的理解这个是IP还是系统级是相对而言的。自己做的某个模块的验证就说是IP级的验证,然后把这个模块跟其他的模块放到一起就算是系统级的验证了,但在SoC或者最终的ASIC里依旧只是一个子系统。总之就是IP级的验证比较容易达到100%的覆盖率,但是系统级的验证就难了。SoC级别的验证估计就是特指了。能问你一下关于定向测试的测试序列的问题吗?

网友:
都是大牛,求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才刚做验证的实习没多久,而且跟的团队里面也只有我一个做验证,其他都是设计的人,也是感觉有一堆问题。 ...

嗯嗯,有这个感觉,有什么问题直接问吧,大家一起讨论学习。

网友:
我的一些理解,仅供参考不一定正确:
IP验证:具有完整功能且一般功能较单一的电路单元
子系统验证:把以上多个相关联的IP集成到一起,共同实现相对完整功能的系统,一般不包含CPU等
soc验证:一般以具有cpu,dsp等可执行通用指令功能以通用总线为连接如ahb,axi等,PLL,系统控制模块,高低速外设等集成到一起的具有多种功能的完整系统

网友:
我理解的
IP:眼睛
子系统:大脑命令眼睛执行看
SOC:大脑命令我走到王府井,然后用眼睛看美女一小时,找出自己认为最漂亮的那一个!
哈哈

网友(2021-12-02):
同理解,我也想问怎么提升debug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