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在综合时,the tool has just run out of memory

楼主(2021-01-24):
在跑DC综合时,出现了The tool has just run out of memory的错误。
但是实际allocate的memory的大小是request的memory的大小的20倍啊。有人能讲解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A:
存储空间不够影响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存储空间不够影响它了?

是运行内存影响了吧,我跑小一点设计就能跑。但这个出错的我跑的设计也不是很大

网友B(2021-04-21):
我这阵子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我已解决,但原因不知是否相同,可尝试如下方法:1. 使用 -64bit或 -full64来切换到64位尝试
2. 打开linux自带的任务管理器,里面快到要崩溃的时候看一下是否真的是虚拟内存不够了造成的,如果虚拟内存真的很小,加大虚拟内存。3条命令不必重启。
3. 使用 compile 代替 compile_ultra,最好吧map_effort先限制到medium尝试。如果解决则再 compile_ultra -increment 增量编译。如果没有解决,compile命令会在log里打印出比compile_ultra命令更详尽的信息。比如我的是在optimize dw_div_uns....时崩溃的,此时我的内存使用率直线攀升。后来看了一下代码中有个学生把模运算直接写成了%,导致dc在处理除法ip时占用了大量的内存,改掉代码重新compile就好了。
4. 如果使用了set_host_options -max_cores设置,即允许dc使用多核编译时,会占用更多的内存,尝试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阵子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我已解决,但原因不知是否相同,可尝试如下方法:1. 使用 -64bit或 -full64来 ...

嗯嗯,谢谢了,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