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2C从机设计

楼主(2021-01-25):
1、I2C从机工作时钟sys_clk(大概几百k,比400K稍大),I2C串行时钟SCL(0~400khz),这两个时钟怎么做异步设计?
2、用sys_clk采样SCL/SDA的话,sys_clk频率最低得多少?MHz??

网友A:
单bit信号打两拍就行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bit信号打两拍就行了吧

我看有的资料说打拍(或者说是采样SCL)这种方法得是快时钟(比如SCL的4倍),这里slave模块的工作时钟sys_clk频率达不到那么高

网友B:
你I2C从机的工作时钟sys_clk才比400K多一点,然后要求主机的SCL时钟最大要达到400K是很难设计的,一般如果SCL的速率达到了400K,对I2C的PAD应该要打2拍再作简单的滤波吧,如果i2c的协议你都了熟于心,i2c从机的设计就是基于一个状态机的逻辑,你把结构想清楚,把code写出来,通过仿真修改时钟,自然就知道sys_clk的最低频率是多少了

楼主:
请问哪个是正确的I2C 写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I2C从机的工作时钟sys_clk才比400K多一点,然后要求主机的SCL时钟最大要达到400K是很难设计的,一般如果S ...

我想咨询一下I2C从机在向master发送数据的时候会不会检测start和stop?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咨询一下I2C从机在向master发送数据的时候会不会检测start和stop?

如果从机向master发送数据的时候检测到了start和stop,这就属于通讯error了,让从机的状态机回到IDLE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从机向master发送数据的时候检测到了start和stop,这就属于通讯error了,让从机的状态机回到IDLE即可 ...

从机向master发送数据的时候检测到了stop,从机 状态机返回IDLE;
如果检测到start,是进入get_slave_address状态还是进去IDLE?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从机向master发送数据的时候检测到了stop,从机 状态机返回IDLE;
如果检测到start,是进入get_slave_addr ...

IDLE。通常从机设计进入get_slave_addr有两种情况:
1、收到master发送的起始信号后(master读或写)
2、收到master发送的restart信号(master读)

楼主:
引用 网友B:
IDLE。通常从机设计进入get_slave_addr有两种情况:
1、收到master发送的起始信号后(master读或写)
2、收 ...

从机向master发送数据的时候检测到了start 不看做 这两种情况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从机向master发送数据的时候检测到了start 不看做 这两种情况吗

你从机还在向master发送数据,也就是从机状态机在TX_DATA状态,然后收到了master发过来的start信号,协议就没有这种规定啊,这就属于通讯error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想咨询一下I2C从机在向master发送数据的时候会不会检测start和stop?

会检测start和stop的,scl线和sda线在发送数据和产生start/stop信号这两种情况是天然矛盾的。也就是说如果在发送数据时,你的scl或sda线没有满足相应的时序要求,而误产生了满足start和stop信号的波形,那master就会判断为start和stop。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检测start和stop的,scl线和sda线在发送数据和产生start/stop信号这两种情况是天然矛盾的。也就是说如 ...

那从机slave 会进入IDLE态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机向master发送数据的时候检测到了start 不看做 这两种情况吗

如果不是应该收到start或者restart的时候,说明出bug了,要么是master bug,要么是你自己代码bug,都需要找出原因,否则就用不了。

当然为了robust设计,有可能这个start是个干扰,那么本次传输就是出错了。你应该记录一下出错的status,回到idle,等待下一次正确的传输。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从机slave 会进入IDLE态吗

会的,出现start或者stop信号,slave会被复位到IDLE状态。

网友:
可以试试异步fifo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会检测start和stop的,scl线和sda线在发送数据和产生start/stop信号这两种情况是天然矛盾的。也就是说如 ...

master 会判断start和stop????MASTER只是用来产生star和stop的吧!
从机接收start和stop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从机还在向master发送数据,也就是从机状态机在TX_DATA状态,然后收到了master发过来的start信号,协议 ...

有可能通信的时候产生了一个大的glitch,导致误判断为 start或者stop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master 会判断start和stop????MASTER只是用来产生star和stop的吧!
从机接收start和stop的吧

抱歉最后一句笔误了,是从机判断出start和stop信号,从而复位状态机到ID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