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导出GDS如何看所用层次的统计?

楼主(2021-01-25):
IC5导出的gds的时候会有输出一个PIPO.log文件,里面会有所有用到层次的统计。但是IC6导出的时候生成的stemOut.log找不到类似的信息。请问怎么才能找到gds中所有层次的统计呢?

网友A:
做DRC check后,在drc result中也有POPO.sum

网友B:
stream out gds 的时候,打开 log file 前面的箭头,隐藏的summary file 就会显示出来,填上 file 的名字,运行后,产生的文件中就有 层次统计的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DRC check后,在drc result中也有POPO.sum

好的 我试一下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ream out gds 的时候,打开 log file 前面的箭头,隐藏的summary file 就会显示出来,填上 file 的名字, ...

好的 多谢 我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ream out gds 的时候,打开 log file 前面的箭头,隐藏的summary file 就会显示出来,填上 file 的名字, ...

多谢大佬,在Summary File中填上路径以及文件名,生成的文件中确实有!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DRC check后,在drc result中也有POPO.sum

是这儿吗?这儿确实也有。强!但是还有一些版图里没看到的层次。这儿是所有的层次吗,没用到的count就等0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这儿吗?这儿确实也有。强!但是还有一些版图里没看到的层次。这儿是所有的层次吗,没用到的count就等0 ...

在文件中搜索,Statistics of Layer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文件中搜索,Statistics of Layers

奥奥 找到了,我看错了,不是drc.result,而是run drc的路径里会生成一个PIPO.SUM.[cell_name]的文件,里面结果和导GDS生成的是一样的。多谢大佬!!!

网友(2021-08-31):
引用 网友B:
stream out gds 的时候,打开 log file 前面的箭头,隐藏的summary file 就会显示出来,填上 file 的名字, ...

tks~

网友(2021-12-29):
引用 网友A:
做DRC check后,在drc result中也有POPO.sum

多谢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stream out gds 的时候,打开 log file 前面的箭头,隐藏的summary file 就会显示出来,填上 file 的名字, ...

多谢多谢

网友(2023-11-21):
引用 楼主:
好的 多谢 我试一下

感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