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classAB输出管子工作状态问题

楼主(2021-01-25):
如下图,
正常输出在vdd/2附近,能够保证在驱动大电流时,依然工作在饱和区。那当输出拉到靠近电源轨VDD时,PMOS的gate会变得很低,进入线性区吗?
跨导环是让PMOS的gate点电位保证PMOS不会进入线性区吗?假设输出为围绕VDD/2的AC,当输出为4.9V时,PMOS的vds只有100mV时,PMOS应该工作在什么状态(还要有大的驱动能力),PMOS gate电压会怎么变化呢?

网友:
新人回答,输出接近VDD应该会让pmos进入线性区,所以才有线性度这个指标,跨导环不是为了保证pmos饱和区,pmos的工作应该由整个电路反馈环路决定,pmos 的栅极看你的输出电流需要,越大,栅极越低,当超过饱和线性界限自然变为线性区,此时op的增益会下降,各方面性能都会影响

网友A:
跨导环是为了决定静态电流的。
输出级即使class a类型也会存在类似问题,接近电源时增益线性度和驱动能力下降,功能还是在的。

网友B:
是推荐论文:
A compact power-efficient 3 V CMOS rail-to-rail input/output operational amplifier for VLSI cell libraries
-R. Hogervorst

https://nanopdf.com/download/5b3273d4728bd_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跨导环是为了决定静态电流的。
输出级即使class a类型也会存在类似问题,接近电源时增益线性度和驱动能力下 ...

谢谢。请问一下,跨导环那个控制P/NMOS的偏置点的电压,随着输出变化,也是线性变化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推荐论文:
A compact power-efficient 3 V CMOS rail-to-rail input/output operational amplifier for V ...

谢谢论文,下来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一下,跨导环那个控制P/NMOS的偏置点的电压,随着输出变化,也是线性变化的吗?
...

那个电压是个偏置,不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