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nte Carlo仿真出错

楼主(2021-01-25):
IC617 Monte Carlo仿真经常出现一些异常数据,请教如何剔除这些异常数据?

网友:
怎么个异常法?是你仿真异常还是设计异常

楼主:
个别数据离散的离谱,甚至出现负压和高于电源的电压。虽然出现概率不大,大约百分之几。但是对统计结果影响很大。

楼主:
原因可能是DC仿真不收敛。不清楚是软件问题还是模型问题。有人指点一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