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更新器件后怎么重新生成飞线?

楼主(2021-01-25):
我版图里有几个连接方式相同的模块,我连好了其中一个,然后将其他没连好的删除了,重新复制生成,并将名称改的与原理图对应,要怎么更新生成飞线?

网友A:
不个方法已经不可取了,使用克隆技术哦,贼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个方法已经不可取了,使用克隆技术哦,贼好用!

请问如何使用克隆技术?

楼主:
这个我找到了解决办法,更新完以后选择connectivity->update->bingding,将复制的器件与原理图绑定就能够生成飞线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如何使用克隆技术?

virtuoso 自带功能(Layout XL)

网友:
引用 网友A:
virtuoso 自带功能(Layout XL)

的确。layout xl 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