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将vcs的upf的脚本转移到cadence环境中

楼主(2021-01-25):
首先需要设置

set_design_top test

load_upf upf.tcl -scope dut/dig(作用范围) ##没有这两句会报No active scope is set

在synopsys_upf.tcl中:
cadence_upf.tcl中:

cadence中没有primary这个关键字,在cadence_upf中直接将synopsys中.primary替换成_primary,同时需要先create_power_net,
然后再create_supply_net将PD_VDD1_primary和 VDD1关联。
cadence_upf中的第9行是第一次定义,不需要-update选项,之前定义过的信号再次追加属性时,才需要-update选项

cadence_upf中不支持add_pst_state(前仿)
前仿中不需要:
map_level_shifter_cell
map_isolation_cell

楼主:
由于没有vcs,所有才有此文。。。。
欢迎补充

楼主:
还有在tb中,还需要
$supply_on("*.VDD1",3.0);
$supply_on("*.DVDD1",1.5);
$supply_on("*.DVSS",0);

fork
  forever @(电压控制信号)
begin
    if(电压控制信号==1)begin $supply_on("*.DVDD1",1.5);  end
   else begin $supply_on("*.DVDD1",0.7);  end
end

join

网友A(2021-11-05):
请问一下,
set_design_top test
load_upf upf.tcl -scope dut/dig(作用范围)
这俩行是要放在哪里?我放在upf文件中,编译器提示我cannot set IEEE 1801 top design to instance test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
set_design_top test
load_upf upf.tcl -scope dut/dig(作用范围)

你仿真命令中加入-lps_1801(类似指令了吗)

网友(2023-02-01):
引用 楼主:
你仿真命令中加入-lps_1801(类似指令了吗)

我加了这个选项,也把那两行放到upf文件里了,所以那两行应该加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