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安装candence 618, 结果出现vituoso 启动不了

楼主(2021-01-25):
请教,在安装618的过程中,没有遇到大的问题。但是结果有出现了 使用 ‘virtuoso’ ,‘virtuoso&’, ‘icfb' 启动指令,启动不了。
在which cadence 这个目录下也启动不寮。

参考网上的方案,
确认cshrc文件内路径是对的。 (路径设置如下)
setenv CADHOME /opt/eda/cadence
setenv SPECTRE_DEFAULTS -E
setenv LANG C
setenv CDS_Netlisting_Mode Analog
setenv CDS_ENABLE_VMS 1
setenv CDS_LOAD_ENV CWD
#setenv CDS_LOAD_ENV CSF

setenv CDS ${CADHOME}/IC618
setenv CDSDIR ${CDS}
setenv CDSHOME ${CDS}
setenv CADENCE_DIR ${CDS}
setenv CDS_INST_DIR ${CDS}
setenv CDS_ROOT ${CDS}
setenv CDSROOT ${CDS}
setenv PATH ${PATH}{CDSDIR}/tools/bin{CDSDIR}/tools/dfII/bin

setenv CDS_SPECTRERF_FBENABLE 1

setenv CDS_LIC_FILE ${CADHOME}/license/license.dat
setenv CDS_LIC_ONLY 1

setenv CDS_AUTO_64BIT ALL

setenv OA_UNSUPPORTED_PLAT linux_rhel50_gcc44x
#setenv OA_HOME ${CDSDIR}/oa_v22.60.007
#setenv OA_PLUGIN_PATH ${PATH}{CDSDIR}/oa_v22.60.007/data/plugins

setenv W3264_NO_HOST_CHECK 1

setenv SPECTRE_HOME ${CADHOME}/SPECTRE181
setenv PATH ${PATH}:${SPECTRE_HOME}/bin:${SPECTRE_HOME}/tools/bin
setenv CDS_SPECTRE_FBENABLE 1

setenv MENTOR_HOME /opt/eda/mentor
setenv CALIBRE_HOME ${MENTOR_HOME}/calibre2019/aoj_cal_2019.3_15.11
setenv MGC_HOME ${CALIBRE_HOME}
setenv MGLS_LICENSE_FILE ${MENTOR_HOME}/license/license.dat
setenv PATH ${PATH}:${CALIBRE_HOME}/bin
setenv MGC_LIB_PATH ${CALIBRE_HOME}/lib
setenv CALIBRE_ENABLE_SKILL_PEXBA_MODE 1

setenv MGC_CALIBRE_REALTIME_VIRTUOSO_ENABLED 1
#setenv OA_PLUGIN_PATH ${CALIBRE_HOME}/shared/pkgs/icv/tools/queryskl
setenv LD_LIBRARY_PATH ${CALIBRE_HOME}/shared/pkgs/icv/tools/calibre_client/lib/64
#if ($?LD_LIBRARY_PATH) then
#  setenv LD_LIBRARY_PATH ${CALIBRE_HOME}/shared/pkgs/icv/tools/calibre_client/lib/64:${LD_LIBRARY_PATH}
#else
#  setenv LD_LIBRARY_PATH ${CALIBRE_HOME}/shared/pkgs/icv/tools/calibre_client/lib/64
#endif

setenv MGC_CALIBRE_REALTIME_VIRTUOSO_SAVE_MESSENGER_CELL 1
setenv MGC_CALIBRE_SAVE_ALL_RUNSET_VALUES 1

但是 yum install ksh这个方法没有成功。不知道怎么做。

请问,应该怎么启动virtuoso,或者请教怎么安装ksh 的安装包。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抱歉回复晚了,过年回家,路上没有看论坛。程序没有报错,只是简单地提示, 说找不到指令。用的VM ...

如果你用redhat,要么申请开发者账号,要么做本地yum源,然后用yum install ksh安装kshell。如果只是找不到命令,那么就是你的路径写错了,自己看环境变量设置。

网友:
"setenv PATH ${PATH}{SPECTRE_HOME}/bin{SPECTRE_HOME}/tools/bin"
这句可以这么写?我一般都是
setenv PATH (  ……\bin       \
                        ……\bin       \
                      )

网友A:
setenv PATH ${PATH}{SPECTRE_HOME}/bin{SPECTRE_HOME}/tools/bin
可以这么写?
我一般都是加()
setenv PATH (……\bin     \
                    ……\bin     \
                   )

网友B:
virtuoso确实需要ksh,你是啥系统,安装好ksh了?
如果安装好了,那程序无法启动有报错?错误信息呢?你用which virtuoso命令如果能显示正确路径,那就证明环境变量设置没问题,其余的看log文件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env PATH ${PATH}{SPECTRE_HOME}/bin{SPECTRE_HOME}/tools/bin
可以这么写?
我一般都是加()

这个文件是借用OpenCAD大神的1patch 文件产生的,应该没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virtuoso确实需要ksh,你是啥系统,安装好ksh了?
如果安装好了,那程序无法启动有报错?错误信息呢?你用w ...

您好,抱歉回复晚了,过年回家,路上没有看论坛。程序没有报错,只是简单地提示, 说找不到指令。用的VM 14, RedHat 7.
请问如果要安装ksh,需要怎么查看。我在虚拟机文件中找到了几个ksh的相关文件,但是不知道怎么做。

网友:
emmm,自己在笔电上安装遇到的问题和你一样,也是所有软件装完了,用命令打开提示找不到命令,最后无奈找老大帮我重装了,大哥解决了教一教小弟呀

网友(2023-11-21):
哎遇到同样问题环境变量没有问题但是618安装路径tools/bin下没有virtuoso命令,ksh安装了,不知道哪里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