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仿真得到不同变量值下的一组输出曲线

楼主(2021-01-25):
大家好,求cadence virtuoso 下仿真得到不同变量值下输出一组曲线的方法,比如不同输入幅度下比较器的响应曲线,或者不同宽长比下CMOS开关的导通电阻,像我给出的两幅图中的那样,这种类型的图,在明确响应函数的情况下,应该是有通用的仿真方法吧。
                                                                                           不同输入幅度下比较器的响应曲线图
                                                                                             不同宽长比下CMOS开关的仿真图
急求方法!

网友:
取巧点的办法,你把plotting mode改成New Subwin,再把两次仿真的曲线拖到同一窗口也是可以的

网友A:
你说的是sweep变量吗

网友B:
你是想知道仿真的操作吗?
61中仿真不同变量下的值最简单的就是参数扫描,ADE中Tools下有个Pareametric Analysis,选择你想要扫描的变量,设定扫描方法,线性或者对数等,设定完成后直接Run就可以了;对于多变量或者Corner仿真,可以使用ADE XL,Parameters中设定参数及扫描方式,Corner中选择需要的工艺角,直接仿真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sweep变量吗

你好,我是想仿真同一个变量,在不同取值下,输出的响应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想知道仿真的操作吗?
61中仿真不同变量下的值最简单的就是参数扫描,ADE中Tools下有个Pareametric Ana ...

你好,我是想把同一个变量取具体值如1 、3 、5时得到的输出曲线画在同一副图里。用参数扫描的话,是不是只能得到变量在某个范围内而不是取具体值的输出响应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是想把同一个变量取具体值如1 、3 、5时得到的输出曲线画在同一副图里。用参数扫描的话,是不是 ...

把这个变量起个变量名填到对应位置,然后在ADE里添加variable,在相应的仿真项里添加变量,按需扫描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是想仿真同一个变量,在不同取值下,输出的响应曲线

sweep 就是你说的一个变量不同取值 然后输出在一个图里啊

网友:
用Corner跑吧,设定不同条件之后,每个条件会跑一次瞬态仿真的

网友:
设置参数,多参数扫描或者Corner中参数仿真。注意观察横坐标和参数顺序的关系。任意选择横坐标参数不会弄,有人能指点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