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vado中tb有·include导致tb被识别位无module文件

楼主(2021-01-25):
想用vivado仿真一个module,在vcs下testbench是能仿真的,而在vivado中匠我的tb识别为non-module Files和syntax error files。要怎么处理tb中使用include文件呢?

网友:
查找路径,或者直接加

网友A:
一般这种都是路径的问题,看一下vivado下,.v文件和tb文件的路径关系,设置对了应该就没问题了。或者把tb和设计文件放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这种都是路径的问题,看一下vivado下,.v文件和tb文件的路径关系,设置对了应该就没问题了。或者把tb和 ...

我就是都放一起了,连同include的文件都在同一个文件夹,而且保证路径无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