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 delta adc corner工艺角仿真问题

楼主(2021-01-25):
正在做一个MASH sigma delta ADC,在TT下性能可以达到要求,但是个别corner下sndr会很差,是奇次谐波导致的。不知道该如何debug,
请问大家有遇到这个问题么?corner下的性能应该如何修改。

网友A:
具体是什么corner呢,排除一下建立的问题,慢corner下积分器可能建立较差,快corner下开关漏电也会导致谐波抬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是什么corner呢,排除一下建立的问题,慢corner下积分器可能建立较差,快corner下开关漏电也会导致谐波 ...

做了好多仿真,利用理想模块代替实际电路仿真,总结下来,开关影响FFL,opamp影响SSL。我想知道对于pmos和nmos并联的开关,阻值应该是调整到马安曲线还是应该调整到一条有斜率的直线那样的形状好呢?哪种情况对于提升整体modulator的性能有利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做了好多仿真,利用理想模块代替实际电路仿真,总结下来,开关影响FFL,opamp影响SSL。我想知道对于pmos ...

我的做法是,typical下是要让CMOS开关呈马鞍曲线的,这样RC波动比较小,引入的失真也比较小
同时,需要保证在corner下RC建立精度要求能够满足spec,这就确定了导通电阻的最大值,再留足够裕度,就不至于失真受限于开关非线性
当然,开关尺寸可能不会太小,如果care,可能需要换bootstra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做法是,typical下是要让CMOS开关呈马鞍曲线的,这样RC波动比较小,引入的失真也比较小
同时,需要保 ...

十分感谢,我试试您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