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Pad坐标如何提取

楼主(2021-01-26):
请问pad的坐标是不是图片中标记的中心点,pad坐标是怎么提取的,是不是这样提取的  图片中的sort后面的 是不是pad坐标,还要不要在Lable那里选择相应的图层

网友A:
是用这个菜单。
细节上:
bond pad那里:
layer/purpose选取用作pad的层次,一般是pad层,(当然也可以是你想要的任何层次)。search depth选择你要进几级层次。
Dimension那里可以指定一下size,以去除一些干扰项,比如fuse上的或者sealring上的pad层。
label/name那里:
选择你标注label的层次,一般是相应metal的label(当然也可以是你想要的任何层次)。search depth选择你要进几级层次。
一脚坐标后面可以指定一下顺时针逆时针,这样出来基本不用改了。

网友B:
PAD坐标应该是开窗焊盘的中心点,在SMIC中这层叫PA。你要找一下你的这个工艺里这层的名字。在Bond Pad里选这一层,然后Search Depth选大一点,这样可以找到不在顶层的PAD,Lable里选层次是为了提出PAD坐标后能看到对应的名字,否则提出来只有坐标显示no name。然后OK或者appl都可以,会生成一个报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用这个菜单。
细节上:
bond pad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PAD坐标应该是开窗焊盘的中心点,在SMIC中这层叫PA。你要找一下你的这个工艺里这层的名字。在Bond Pad里选 ...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