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画偏置版图时,NO R/C的后仿与前仿差了30mV,请问如何解决?

楼主(2021-01-26):
画偏置电路版图时,用NO R/C寄生参数提取的后仿与前仿差了30mV,请问原因及如何解决?求各位大佬救救小弟吧

网友A:
你这是多少nm的制程,有没有注意LOD WPE等二级效应?这些效应对器件的Vth和Idsat是有很大影响的

网友A:
看看你的版图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的版图先

网友:
偏置电路的版图,finger 和 m 一定要和电路对应,不能互换,否则  s/d 的寄生不一样。

网友B:
多数情况下,你电路中的管子的finger到calibre抽参数之后,变成了M,可能是这个原因导致的前后仿差异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数情况下,你电路中的管子的finger到calibre抽参数之后,变成了M,可能是这个原因导致的前后仿差异比较大 ...

老哥 我看了calibre后 确实是把finger提成了multiplier 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多少nm的制程,有没有注意LOD WPE等二级效应?这些效应对器件的Vth和Idsat是有很大影响的 ...

28nm的 管子的Vth确实会有点变化 请问如何尽量减少这些效应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哥 我看了calibre后 确实是把finger提成了multiplier 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

没办法解决。主要是注意是否是衬底偏置效应导致的问题。这个抽取方法会导致cgs和cgd被重复计算,对于交流仿真影响比较大。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点评):
版图也在后仿嘛

网友(点评):
是的!有在搞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办法解决。主要是注意是否是衬底偏置效应导致的问题。这个抽取方法会导致cgs和cgd被重复计算,对于交流 ...

好的 感谢老哥的回答

楼主(2021-08-19):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多少nm的制程,有没有注意LOD WPE等二级效应?这些效应对器件的Vth和Idsat是有很大影响的 ...

几个月后来回答 确实应该是WPE等效应的影响 当初是第一次画28nm的版图 版图以及dummy管的布局不合理导致管子阈值电压差的比较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28nm的 管子的Vth确实会有点变化 请问如何尽量减少这些效应呢?

加dum,减下LOD跟STI效应的最佳办法,加到3um-5um,看面积要求了

网友C(2023-07-03):
引用 网友B:
多数情况下,你电路中的管子的finger到calibre抽参数之后,变成了M,可能是这个原因导致的前后仿差异比较大 ...

前辈你这里说的pex后,finger变成了m,请问下这个是在哪个文件里看呀?;我检查了我的版图里的finger和m,都是与schmatic一 一对应的,抽取了PEX后,后仿真的netlist里显示,schmatic里的finger=4,m=30被拆成了单独的一个一个管子(总共120个管子);我现在二级效应对我噪声有点恶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前辈你这里说的pex后,finger变成了m,请问下这个是在哪个文件里看呀?;我检查了我的版图里的finger和m ...

这个就是这样,目前我也不知道咋解决。

网友(2024-03-18):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是这样,目前我也不知道咋解决。

弱弱问一句,不知道现在对这个问题有没有解决办法呀?版图画完f改成m之后,复制的电流会减小,所以通过增大电流解决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几个月后来回答 确实应该是WPE等效应的影响 当初是第一次画28nm的版图 版图以及dummy管的布局不合理导致 ...

所以最后是把dummy宽度加大解决的吗?我现在28nm也遇到了norc和前仿不一样的问题,目前dummy宽度都是3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