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lk tree上的stdcell选择

楼主(2021-01-26):
在stdcell里通常会有CLKXXX的单元,上升沿和下降沿transition差不多,
但是标准单元库里没有CLKOR2,在clk tree上我是选择直接用普通的OR2,还是比如说用两个CLKINV和一个CLKNAND2搭一个或门出来用?

网友:
innovus工具的话,在ccopt时试一下这个命令set_ccopt_property logic_cells {CK*},不知道能不能替换

网友:
可能可以用 CKMUX2 代替,A 接一个输入,B 接 1'b1,S 接另一个输入。
CKMUX2 可能比 CKINV + CKND2 快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