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脚本问题

楼主(2021-01-26):
如何将底层cell某一次的layer浮到顶层。如:底层cell的POLY 辅导顶层?

网友A:
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算法是:1)打开底层cell的Layout view, 按照layer寻找所有的shapes,形成一个集合,shape_set。2)将shape_set中的每一个shape的坐标经过cell本身的摆放形式和坐标变换到上一层。3)坐标变换之后,进行shape的创建或者拷贝工作。
真正有点麻烦的是如果layout的分层很多,需要traverse很多层级之间进行坐标翻译,不过代码是可以递归复用的,所以还好,不太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算法是:1)打开底层cell的Layout view, 按照layer寻找所有的shapes,形成一个集合,s ...

谢谢,你的解答。能理解你的意思。用skill具体实施起来。我还是不会。再次感谢了。

网友B(2021-03-01):
搜一下函数  关键字 transfor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搜一下函数  关键字 transform

OK

网友C:
这个diva最简单啊, 写个diva rule, verify DRC就行可

  1. POLY= geomOr("poly" "drawing")
  2. saveDerived(POLY ("POLY" "drawing"))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diva最简单啊, 写个diva rule, verify DRC就行可

谢谢啊

网友(2021-07-19):
http://bbs.eetop.cn/thread-617795-9-1.html  参考这个帖子,有完整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