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MS仿真怎么保存verilog内部节点

楼主(2021-01-26):
做了AMS仿真,仿真电路里有个top层的Verilog模块,top层下还有其他的子模块verilog。需要查看数字模块内部节点的数字信息,应该怎么查看?怎么保存节点状态?ams,tran的option里,没有save  -  all的选项。好像是只能一个个的选。

网友:
如果用ADE跑,在save option里有选项;如果用命令行跑,需要写个probe.tcl。